allegro16.6网表回注!

楼主(2016-02-18):
我在PCB中对元件编号进行重新命名,然后导出网表,然后回注到原理图,回注不成功...请问回注的时候下面两张图片中的.swp是选择哪个?
请大神指点,或者那位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,感谢!

orcad回注

orcad回注

orcad回注

orcad回注

楼主:
怎么没人响应?请大神回复!

网友A:
1、第一个swp是回注之后的输出文件不用管,第二个应该是在你有swp文件的情况下,直接用swp回注原理图;
2、回注不成功,出现什么错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第一个swp是回注之后的输出文件不用管,第二个应该是在你有swp文件的情况下,直接用swp回注原理图;
2 ...

回注的时候没什么错误,但是完了打开电路图,里面还是没有更改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注的时候没什么错误,但是完了打开电路图,里面还是没有更改!

你打开输出的swp文件,看看里面有没有修改记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