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PADS导入dxf格式后,线框不完整转换不了板框

楼主(2016-02-18):
    在cad里面已经把线框都闭合了

    但是在pads导进来之后会有2个地方是断开的

    然后就失败了...

这应该怎么办?附dxf文件

    FPC1 .rar

    dxf原文件

楼主:
    搞了很久都是不可以,后来默默换回去99了

网友:
    在PADS里面也可以合并的,不用在AUTOCAD中也可以.

网友:
    下载还要减掉威望

网友:
    是不完全闭合的,你要照着这个DXF描成闭合2D线,然后再改成板框,

网友:
    用CAD边界命令就好了!

网友:
    在CAD里面用PE命令合成板框,再导入到PADS。

网友A:
    CAD里面划线用的是那种线?如果是样条曲线的话是没有办法导入闭合的,之前我试过,可以用其它线条在CAD里做结构,应该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D里面划线用的是那种线?如果是样条曲线的话是没有办法导入闭合的,之前我试过,可以用其它线条在CAD里做 ...

应该是这个原因

网友(2016-03-27):
    把CAD的样条曲线转成多段线,就可以了.具体方法就是CAD要安装ET扩展工具,然后输入FLATTEN,选择样条曲线进行转换.转换完后会变成多段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