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PCI-E总线测试常见问题集锦

楼主(2016-02-18):
前言
    PCI-E总线是个复杂的总线,也是很多计算机类高速总线的基础,具体的测试可能涉及到从信号质量层面到协议层面的验证。下面根据笔者的经验,对一些PCI-E测试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做一下列举和总结。

Question
      我的被测件不是标准的PCI-E插槽的金手指的接口,怎么进行PCI-E的测试?
Answer
      如果是标准的PCI-E插槽的金手指的接口,可以连接PCI-E协议提供的标准的PCI-E夹具进行测试,信号要求按照PCI-E的CEM规范;如果不是标准的PCI-E插槽接口,用点测或焊接探头在信号的发送或接收端进行测试,信号要求可以参考PCI-E的BASE规范。

Question
      PCI-E的信号测试中是否一定要使用一致性测试码型?
Answer
      建议使用一致性测试码型进行信号的测试,这样可以保证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果的一致性。如果被测件实在发送不出一致性测试码型,也可以用真实的通信中的码型进行测试,但测试出来的幅度、抖动等结果可能和使用一致性测试码型时有细微差异。

Question
      我的被测件发不出标准的PCI-E的一致性测试码型,为什么?
Answer
      按照PCI-E规范中有关于LTSSMLinkTraining and Status State Machine)的定义。PCI-E芯片内部的状态机在检测到对端的匹配电阻存在(差分线的正负端各有50Ω的对地电阻)后,就应该进入Polling状态,在发出Polling 码型一段时间(大约几百ns)后如果收不到对端的回应就要自动进入Polling.Compliance模式,在这种模式下被测件会有一致性测试码型发出。如果没有一致性测试码型发出,可能是没有给被测通道提供正确的匹配,可能是被测件的BIOS的状态机有问题,也可能是被测件的接收端收到了对端的回应而进入了后续的Configuration状态。

Question
      PCI-E的信号质量测试中需要捕获多少的数据进行分析?
Answer
      按照规范要求,需要捕获至少1M个数据比特进行信号分析。

Question
      如果我的被测件不是标准的PCI-E插槽接口,如何进行PCI-E的协议分析?
Answer
      如果被测件是标准的PCI-E插槽接口,可以把协议分析仪的Interposer探头插在主板和插卡间引出信号至协议分析仪;如果不是标准的PCI-E插槽接口,可以用飞线探头焊接在连接器或隔直电容上测试,不过如果要测试的线对数量很多,焊接会比较麻烦,所以建议在PCB板上预留Midbus的探头接口(信号事先引出到两排按一定间距排列和定义的焊盘上)。

Question
      使用PCI-E协议分析仪能不能直接告诉我总线上的协议错误?
Answer
      这取决于具体要分析的错误。PCI-E协议分析仪只是把总线上的数据捕获下来并解包分析,对于一些明显的错误,比如校验错误、帧格式错误等,协议分析仪可以在显示或者统计分析时进行着重显示。但是对于一些更深层次的错误,协议分析仪并不能直接给出passfail的结果,而是需要用户对捕获和解码后的数据包的交互过程进行分析,从而判断是否有问题。因此PCI-E的协议分析仪主要用在芯片的BIOS开发等调试阶段。协议的一致性测试需要使用专门的PTC

网友A:
动作好快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动作好快啊!

让大家早点看见好文

网友(2020-09-26):
感觉好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