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6 设置约束规则后板子出现一个阴影,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6-02-18):
allegro16.6 设置约束规则后板子里面出现一个阴影,如下图
这是怎么回事,有人遇见过这种现象吗?出现这个阴影对
设计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A:
是不是把一些网络放在了netgroup?allegro会把netgroup在PCB上标记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把一些网络放在了netgroup?allegro会把netgroup在PCB上标记出来。

是的,出现这个阴影区域对PCB应该没有影响吧?

网友:
没有影响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出现这个阴影区域对PCB应该没有影响吧?

只是起一个标记的作用,电气上没有影响。

网友:
    这个比较扯,可以不显示plan就不显示了...对板子没影响.

网友:
    额,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,坐等大神 解答

网友:
这是166之后才多了的PLAN,做评估,自动布线有点用。关掉就好不影响具体的操作。

网友:
    这个趋势下去,人工很快会被替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