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压电路如果遇到12V转12V会发生什么事?

楼主(2016-02-18):
升压电路如果遇到12V转12V会发生什么事?
当输入12.5,输出应该就变成BYPASS,那影响的参数除了税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呢?

网友A:
做不到的,下官始终有最小导通时间的,也许会烧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不到的,下官始终有最小导通时间的,也许会烧掉

始終有最小倒通時間應該說明buck,
boost 也是一樣道理嗎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做不到的,下官始终有最小导通时间的,也许会烧掉

不会的,会进入PFM模式

网友(2016-04-27):
要看那个IC资料了,如果他支持就肯定可以,按照原理来讲升压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时,他的PWM的占空比就会变成把下管打开的时间变少,而上管打开的时间会变多,应当不会烧毁

网友(2016-06-23):
升压电路 应该做不到12V转12V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