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在Allegro 里面设置完约束规则后,板子里面移动元件反映很慢

楼主(2016-02-19):
allegro16.6里面设置完约束规则后,在板子里面移动元件,明显感觉板子反映很慢
请教大家这种现象该如何解决,谢谢!!

网友:
    换台好机器....

网友A:
    约束规则够用就行,不要设太多。

网友:
    可以把约束规则贴出来看看

网友:
    有可能你设了规则,板上drc太多运行速度就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约束规则够用就行,不要设太多。

    问题已经解决,约束规则里面应该将net设置成 net class 而不是 net group ,
    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,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杜老师 net class 和 net group
    有什么区别。

网友A:
    net class仅用于线宽和间距约束规则,Net Group不仅用于线宽和间距,还用于电气规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et class仅用于线宽和间距约束规则,Net Group不仅用于线宽和间距,还用于电气规则。

哦,明白了,多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