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sign Entry HDL同步ALLEGRO问题,在线等待,求助。

楼主(2016-02-19):
请问各位师傅,有谁用Design Entry HDL画原理图吗,这个怎么和allegro同步,就是在原理图里选中网络,在PCB里同时高亮显示?公司客户提供的是这个软件版本的原理图,从来没用过,还有类似的如何设置选择类型,如选择PART ,NET,PIN,就是过滤器在哪里呢?  P  G8 H( x. s4 B( N

网友:
要在Concept里打开Layout,也就是Allegro才可以同步。

网友:
    pcb 导入第一方网表,原里图参数得设置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