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的不同.

楼主(2016-02-19):
  芯片的输出有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,希望大婶能详细说说你们在工程上是怎么使用和区别的,谢谢啦

网友:
这个在芯片手册中能够查出是哪一种输出

推挽:内部强上拉,灌、拉电流均达到比较大的值。
开漏:内部所有上拉全部断开,若要使用,必须在外部加上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