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玩意绕线不好操作呀

楼主(2016-02-19):
pads 还有窗口实时显示组内长度差异,expedition不好操作呀,绕线该怎么做?

网友:
    如果ces设置没有问题  绕线的标尺打开  有提示长度信息和颜色标示的 mentor的布线要是还不好用的话 也只能呵呵了

网友:
    EE 绕线不如CANDEN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