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新手求教#从网上下载一个运放的cir文件仿真出错?

楼主(2016-02-19):
如题:
先从网上下载了AD8045的.cir文件。

然后用model editor 生成.lib文件以及.olb文件。

问题是,不清楚如何绘制一个运放的原理图,并且将生成的lib文件与运算放大器对应上,才能仿真成功。

电路搭建如下:

注:器件U12是在原来某个运放的基础上,右击后编辑edit part,才修改的引脚,
并且还已经将lib文件添加

结果仿真出错:

因此想请教各位大神,是不是可以直接绘制运算放大器的原理图,然后将.lib与原理图对应就可以仿真?详尽步骤感谢提供,诚心请教。

网友A:
refer to the session lo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fer to the session log

您好,我点开window后,session log:

根据上述,可以知道虽然我的运放的.cir和.lib文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主要是运放的原理图不会弄,有没有详细的文件可以共享下,十分感谢。

网友A:
貌似U12的管脚名没有和模型文件的管脚对应起来,模型文件里面的1、2、81、101和102是管脚名,不是管脚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U12的管脚名没有和模型文件的管脚对应起来,模型文件里面的1、2、81、101和102是管脚名,不是管脚号

我用了一个和AD8045同样功能的运放,按照网上同一篇文章从新来了一遍,发现这会就能工作,不知道是不是AD8045下载的.CIR文件有问题,因为最后出错
给的是:U12 unknown parameter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了一个和AD8045同样功能的运放,按照网上同一篇文章从新来了一遍,发现这会就能工作,不知道是不是AD ...

看看是不是添加路徑問題? 參考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6309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是不是添加路徑問題? 參考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6309-1-1.html

谢谢。我之前看过这篇帖子,路径问题我是细细地看了一遍,应该不是路径的问题。出错的error是:unknown parameter 也不是 u1 is not underfined ,看起来也不是路径问题导致的找不到定义元器件。而且我按照同样的步骤,用了一个相似的运放,试了一下发现可以用,就是AD8045的下载的.CIR文件不能用。

网友:
編輯AD AMP的CIR文件,將下方紅色字刪除,重新封裝LIB就可以仿真了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AnalogDevices AD8045
* 2004.10.8v2
* OP AMPmodeling services provided by:
* InterfaceTechnologi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CMR INPUT
RCM15   1      105  10MEG
RCM25   2      105  10MEG
EOS        1 92 POLY(1)300 100    0 1
Q1   5 9   7      NPN
Q2   6 2   8      NPN
RC1 101  5      537.15 T_ABS=-250
RC2 101  6      537.15
RE1 7      4      485.45
RE2 8      4      485.45
I1     4      102  0.001
Cpeek 2 0 0.5pf

网友B:
刪除 T_ABS=-250 之後就可以仿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刪除 T_ABS=-250 之後就可以仿真了

好的,我来试一试,先谢谢你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刪除 T_ABS=-250 之後就可以仿真了

确实是模型文件出了问题,把标红处删除就能够正常使用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