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里,移动器件以其关联的线都会被移动,如何取消

楼主(2016-02-19):
    如图,不管是移动,还是复制点选器件,以其关联的线,via都会被移动。求大神破解。谢谢

网友:
    可以把这个BRD发上来看下么

网友A:
    是指move時,右邊panel "Option"內Ripup etch, Slide etch, 或 Stretch etch的各種狀態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指move時,右邊panel "Option"內Ripup etch, Slide etch, 或 Stretch etch的各種狀態嗎?

    不是哈,已解决了。多谢。。。

网友(2017-06-09):
    不选中线就可以了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