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牛个问题,关于换参考层后视频出问题

楼主(2016-02-20):
4层主板,叠层结果为TOP、GND、POWER、BOT。视频信号是由一根时钟线和八根数据线组成,开始画板子时底层的走线参考电源层,软件调试后视频OK了。后来因为时钟EMC超标严重,把底层走线的参考层即电源层部分挖掉铺成地,但是测试发现视频有问题,需要软件调时钟的delay,因各种原因软件不能兼容之前的板子了,请问换参考层有这么大影响?在不换回原来电源参考层的情况下要怎么搞?

网友:
是不是视频信号走线有部分参考GND,有部分参考电源了??如果是这样的话,会对信号回流路径带来巨大变化,建议测试一下视频信号接收端的信号波形,看看信号质量如何。在信号参考平面改变的地方放置小封装的高频电容(跨接电源和GND)可以改善信号质量。

楼主:
之前画板是有部分参考GND,有部分参考电源,也在换层位置留了电容位,不过这个没有问题,DEMO板也是这个搞的,而且后来调试也是OK,只是后来为了EMC通过才改板,走线没动只是都改成参考GND,没有再留电容位了,只是在换层处打的地孔。调delay或者在时钟上加个小电容是可以调OK,就是现在软件不能改,不然跟之前发放的版本不兼容,因为时钟频率较高且上下沿采样,电容要不敢加,之前有出现过调试时一两块板加电容可以,不过试产数量多后,还是会出现有问题的,所以现在就想通过改板,调等长改得兼容以前的软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画板是有部分参考GND,有部分参考电源,也在换层位置留了电容位,不过这个没有问题,DEMO板也是这个搞 ...

听你这么说,感觉好像不是信号参考层换层问题呀,感觉更像是信号时序问题,建议看下数据接收端的信号波形,看看是否为数据建立时间不够。

网友:
1、走线都没动?是8根数据线与时钟线都没有动过吗?都只是将之前参考的电源,换成地层?
2、前面说,将电源层的电源挖空,改成地,是什么意思?能贴改前与改后的PCB图出来吗?再分析可能会比较好

楼主:
所有线包括时钟和数据线都没变,如下图  黄色标注的是时钟和数据线,绿色是POWER层  前后PCB截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