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C中的这个检查是干啥的Check For Vias Under Top Place Outlines

楼主(2016-02-21):
DRC输出报告中有这一项,这是什么违规?
Check For Vias Under Top Place Outlines       : YES
        Hazards Found : 30

网友:
    意思是器件下面不能放置孔,其实这个可以忽略

网友:
    六级会员了  怎么做到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回复,DRC各种信息可以在文档ee_verify_gd中找到,六级会员嘛,让您见笑了,可能我注册比较早,经 ...

ee_verify_gd在哪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ee_verify_gd在哪里啊

安装的文档里面,您安装了文档的话就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