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几个关于PCB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!!

楼主(2016-02-21):
    我有个12层板有翘板问题,想找下原因;首先板子叠层基本每个信号层都用电源隔开,布线算是比较均匀,就有一个角放置电源模块的内层没怎么铺铜,还有就是板子比较大,大概13寸显示屏差不多,不知道翘板的原因是不是这些;如果我试着将信号层也铺满铜皮是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,最后一个问题,信号层铺满铜皮会不会对PVB有影响!!!(个人有点怀疑是PCB加工的问题,工厂说在误差范围,都影响到BGA的铁片了也叫在误差范围?求大拿解惑)

网友A:
    批量板工厂通常是每个信号层都铺铜的,铜皮和信号之间拉大点间距

网友B:
    叠成有没有做到对称?

网友C:
    哇,高手阿,什么板要做12层,再说能做12层板的厂也要点技术才能做得了,板也会做得很厚,会做出来翘得BGA都贴不到了吗?少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叠成有没有做到对称?

    对称的哦,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哇,高手阿,什么板要做12层,再说能做12层板的厂也要点技术才能做得了,板也会做得很厚,会做出来翘得BGA ...

我也举得,第一次遇到翘板问题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批量板工厂通常是每个信号层都铺铜的,铜皮和信号之间拉大点间距

    我一会会注意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