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最近调试wifi天线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6-02-21):
我司开发一款wifi产品,使用现成的wifi模块(芯片为Realtek的RTL8189ETV),RF微带线板子有做50欧阻抗,天线为天线厂调的一个FPC天线
现在的问题是我司产品和竞争机型(同样的内置FPC天线)对比,我们的机器的wifi信号的质量不如对方好,信号穿透力也弱于对方,上面认为是天线问题,花了大量时间在调天线上,天线厂换了一个,调出的最好的天线效果也差于竞争机型。
天线那边说可能是源端问题(有一定道理,对方使用Ralink方案,有可能发射功率就比我们高),我们这边还怀疑有可能是PCB上的阻抗不匹配导致的,周末的时候去模块厂测试了PCB上天线馈点的Tx Power和EVM,得出的值和模块出厂参数基本一致,证明阻抗不匹配问题可以排除。
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,模块厂那边说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,平台和模块的匹配不是很好导致的。

不知道各位是如何评测天线效果的,我们的一款AP可以显示接受连接客户端的速率、接收功率、信噪比等参数,发现我们的主要是接收速率很低。(听AP生产厂商那边的人说显示的速率值为协商值,不是实时值),实际的通话效果同时受上述2个参数的影响。

有如下问题:
1、内置天线最大是否只能做到2dB,是否主要驻波比好天线效率就高?听说双面天线、阵列天线能成倍加大天线增益,那么这类天线会损失什么参数(或者什么参数会变差,因为天线为无源器件,既然方向性没有损失)

2、是否能排除匹配问题,软件的影响有没有可能?因为是已经量产了,所以源端不会改动,只能从天线方面或软件(驱动)下手了?

3、有没有可能是驱动问题,导致协商的速率一直上不去?软件问题该如何排除?

4、在测试中发现天线长度、天线位置、天线是否有大角度弯折对信号强度和EVM还是有较大影响的,对于天线安装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没?

网友:
1.驻波比是提高效率的一方面,还要考虑线损。双面和阵列不常用主要是因为面积优势不如内置。其他参数未必会比内置的差,甚至还要好。
2.匹配的可能性不大。EVM的性能既然能满足模块的规格,已经能侧面说明满足了匹配要求。
3.有可能是软件问题,但是无法给确定性的结论。建议先做完整的无源测试,对比竞争对手的参数。若参数接近,就可以判定是模块问题。
4.安装需求问天线厂商,天线设计者最清楚馈点的要求。

网友:
很简单的方式。用对方的产品与自身的产品测下天线的无源相关数据做对比,就知道问题在那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