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,allegro中沿走线的shape route keepout 是怎么生成的?

楼主(2016-02-22):
    在一个射频走线的参考设计中,看到射频线都独立设置了一个shape route keepout

查看网络属性发现都是阻抗线

    有没有大神知道那个shape route keepout是怎么生成的?

网友A:
    铺动态铜,避让后,转为静态铜,Z-Copy到route keepout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铺动态铜,避让后,转为静态铜,Z-Copy到route keepout层

    如果这样,外面那层应该是一个整块的,但是我看他是包住走线两边画的shape

网友:
    和版主说的一个意思,只是他这样就不会和这条线产生drc了

网友:
    初步看到好像是避让出来的,shape连着的。

网友B:
   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

顶层效果这样应该是可以,但是我发现信号线是参考第三层的,第二层也是一样的搞一个shape route keepout,下面是我把两个shape route keepout移开的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顶层效果这样应该是可以,但是我发现信号线是参考第三层的,第二层也是一样的搞一个shape route keepout ...

可以CLINE 转shape,然后z-copy外扩到第二层

网友(2021-11-30):
    一睹芳容

网友(2025-04-03):
    射频线隔层参考吧?走线在top层,第二层画上keepout,参考第三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