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保存时候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6-02-22):
file exist。Overwrite ?
出现这个怎么解决

网友:
没学英文?“文件已存在,要覆盖?”

网友:
你需要直接点 No

网友:
是需要直接点 yes吧

网友:
保存最新修改的文件,把前面的覆盖,要保存就坚决之行yes。不过还是需要做一下不同命名的文件备份哦

网友:
选.no时,可以改成另外一个名字.

网友:
如果你需要更改这个文件,就选择yes,如果你不需要改这个文件,就选no

网友:
看不懂的时候,谷歌翻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