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6右键菜单问题

楼主(2016-02-22):
各位大神!请问16.6的右键菜单功能如何打开,我的不小心被我关掉了,现在在无操作情况下没有右键菜单了,用着很麻烦!

网友:
必须要选择一种application mode,无操作模式下才有右键菜单

网友A:
你不小心进行了模式取消:none模式,这个任何模式都无法操作的。找Setup下的application mode切换操作模式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小心进行了模式取消:none模式,这个任何模式都无法操作的。找Setup下的application mode切换操作模式 ...

好的,谢谢,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