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DD3稳定性测试

楼主(2016-02-22):
要验证DDR的稳定性,请问应该是什么思路,要测试什么项目。求大神指导~

网友A:
有两种方案:
1.买仪器厂商的compliance license完成测试而且可以产生完整报告。
2.看Jedec规范或者dram规格书,测试时序和信号质量要求。

网友:
再增加一个软件系统跑,看是否有丢包的情况产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两种方案:
1.买仪器厂商的compliance license完成测试而且可以产生完整报告。
2.看Jedec规范或者dram ...

谢谢版主解答,对于第二点,是不是Jedec规范上给出的参数都要用示波器量

网友:
高低温+电压拉偏 对全部DDR容量进行fullload测试。应该包括读写全0,读写全1,随机数读写,5A读写。

网友:
除了量信号,还要跑stress测试。

网友(2016-04-06):
    都是大牛的回答

网友:
    1,如果DRAM厂家愿意配合,让他们测试waveform,没必要把jedec规范上所有的项目都测完。
2,主芯片厂家一般也有相应的评估方法;
3,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,多拿些机器(10台以上),高低温煲机5天以上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