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om问题

楼主(2016-02-22):
为什么我照着视频设置了room,以及规则,但是布线时却不起作用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设置优先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设置优先级

优先级是1啊,没错啊,但是就是不起作用,仍然是全局规则的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设置优先级

设置的过孔规则起作用的,但是就是线宽规则不起作用

网友B:
建议上下room设置和线宽规则设置的图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置的过孔规则起作用的,但是就是线宽规则不起作用

那就不太清楚了,没有图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上下room设置和线宽规则设置的图片

赞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