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哦

楼主(2016-02-22):
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哦,添加有些元件会出现这个问题,怎么回事呀

网友:
PCB图的层数设置,和那个器件建库时的层数设置不同。把PCB的层数改成和器件一样才能添加。

网友:
    改为最大曾即可

网友:
    将PCB设计文件改为增加层的,setup——layers definition——max layers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!

网友:
    楼上的MM不是用哈利狗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