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规则设置

楼主(2016-02-22):
    想再次确认差分线设置规则的一些概念,如下图,Min Line Spac是指的差分线对与对之间的间距,Primary Gap是指的差分线对内的线与线之间的间距,Line Width是设置差分线的线宽,是这样吗?谢谢!

网友:
    Min Line Spac是指的差分线对内的线与线之间的最小间距

网友:
    杜老师说的是

楼主:
    谢谢杜老师。 那规则中的Primary Gap呢?它的含义是什么?是差分对间的距离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杜老师。 那规则中的Primary Gap呢?它的含义是什么?是差分对间的距离吗?

    差分对对内两条线的间距

楼主:
    @PADS_allegro,不对呀,杜老师说的是“Min Line Spac是指的差分线对内的线与线之间的最小间距”,你又说Primary Gap是差分对对内间距,是怎么回事呢?这下更糊涂了!

网友:
    学习新知识了

网友:
    Primary Gap是默认间距,还有neck gap是neck模式下的间距,Min Line Spac是指的差分线对内的线与线之间的最小间距,比Primary Gap和neck gap的数值还要小,常用于解决设置了差分线对间距时出现间距报错问题。

网友:
    Primary Gap是常规的np距离,neck gap是走线密集处np的距离(bga fanout 时),即在走差分线时右键选择neck时的np距离,neck width同理。Min Line Spac是允许np之间最小可以是多少距离。Primary Gap和neck gap是实际走线的距离,单独调整np中的一条线导致np之间大于或小于这两个值不会有drc显示。但实际走线np之间小于Min Line Spac是会报出drc的。我的理解

网友:
    加固一下知识

网友:
    以前练习的时候还记得,学了不用我又忘记了。

楼主:
    明白了,确实和原来的理解有偏差,这下彻底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