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7-0在64位WIN7系统下配置本地数据库的解决方法(新鲜出炉)

楼主(2016-02-23):
这是一篇新鲜出炉的原创文章!转载到此!  不敢独享!

网友:
    17.0 可以直接使用用户DSn,可以在用户Dsn 里增加,这样就可以不用转数据库类型了,我的win7 64bit+ orcad 17.0 已经OK了。

网友(2016-11-21):
    学习一下,看看是否可行

网友(2019-09-27):
    我觉得用office的ORCAD简单一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