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对怎么调单根的等长?

楼主(2016-02-23):
在ces里面已经设置了差分对,但现在需要调等长,怎么给差分对的单根线调等长啊?

楼主:
我平时绕等长,一般使用Smart Utilities的Dynamic Tuning,但这个在对差分使用时,不能单根调整,请问大家都怎么使用?

网友A:
走线模式下,按住Alt

楼主:
感谢!
其实我想问的是,是否可以用tuning功能对单根线条绕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走线模式下,按住Alt

感谢!
其实我想问的是,是否可以用tuning功能对单根线条绕线?

网友B:
走线模式,输入长度,忽略DRC,按住shift,点击到线上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走线模式,输入长度,忽略DRC,按住shift,点击到线上即可

pretty well
THX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