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10%不定问题机,一旦开机就无问题的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16-02-23):
前年做了一个东西,程序全放在TF卡上,有10%的机子,会出现开机困难,多次摁开机键才正常开机,期间测IC的LDO电压均正常,晶振起振。
只要正常开机后,当天怎么折腾都没事了。
    但是放一两天,又会有10%的机子出现同类问题.。

    后多次改软件均不行,加了一个SPI flash后,做了双BOOT,开机均正常,无问题了!
    但是问题来了,不开机的原因在哪里????

硬件上主要  AK3750   +   SDRAM    +      SD,  查看串口,摁开机键启动初期正常,识别TF卡并读取一定的数据后才出现问题。

    深圳常温下工作。

    补充内容 (2019-8-2 15:36):
    我估计是卡放置久了之后,存储的电子流失,修正数据需要一定恢复时间,这个时间内会对主控报fail,导致程序不连续开机失败。

网友A:
    (1)RESET時間足不足夠?
    (2)其他零件有無漏電行為,造成 PMIC 和 CPU 錯亂。
    (3)有問題的PCB有無在高溫或低溫時候,才能正常工作現象? (工作溫度餘裕度不足,偏單邊)
    (4).....
(5).....
(6).....
(7).....

网友B:
    Micro SD 原本就不是拿來當嵌入式系統用內存的,你要用 eMMC 才對。

如果要拚價格,至少也得經過詳細的測試才行,不是外面隨便買就能拿來用。

    有家爛公司……你知道的,就是那一家。就是這麼拚,但據經驗也只有先帝死刻(SanDisk)能通過重重的考驗!

    卡放置久了之后,存储的电子流失,修正数据需要一定恢复时间,这个时间内会对主控报fail,导致程序不连续开机失败。
    就是SD卡放久了导致数据恢复慢。重新格式化烧卡再开机,一点问题都没有

网友:
    貴公司應該有軟體工程師吧?機器沒有 Consle Port 看 Log 到底為什麼開不了機嗎?

网友C:
    估计是把Uboot都放在SD卡里面吧? 之后SD卡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东西,最好别这么玩,多贴一片flash贵不了几个银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icro SD 原本就不是拿來當嵌入式系統用內存的,你要用 eMMC 才對。

    如果要拚價格,至少也得經過詳細的 ...

    您是说闪迪的卡比较好一些吗?

    软件工程师量产前辞职了,留下一个生产版本。发现批量问题后,有一个软件接手,修了一些bug也没搞定,
最后发现加一个SPI  FLASH,做双BOOT后,可以100%开机,就没人关注研究这个问题了。
人换了一茬了,就剩画板子的我没换。

    好吧!又是個可憐的傢伙。T_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(1)RESET時間足不足夠?
(2)其他零件有無漏電行為,造成 PMIC 和 CPU 錯亂。
    (3)有問題的PCB有無在高溫或 ...

    1:复位之类,都是照原厂的demo没改过;
    2:漏电不至于吧.多次摁开机键,只要一旦开机,当天就不会有问题,但是放一晚隔天又有不定机器出问题,10%概率;
    3:室内常温,深圳。

网友D:
    板子上可有超级电容或蓄电池之类的储电器件?
    我不确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,只是看到“当天没事放一两天后可能有事”这一点,给楼主提供一下思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板子上可有超级电容或蓄电池之类的储电器件?
我不确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,只是看到“当天没事放一两天后可 ...

没有的,最大20uf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是把Uboot都放在SD卡里面吧? 之后SD卡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东西,最好别这么玩,多贴一片flash贵不了几个 ...

对,程序都在卡里, 就是为了省掉SPI  FLASH。

网友:
    1.既然你把程序放在SD卡中,那么在主控上应该有上下拉电阻配置主控从SD启动,检查在reset信号上升沿(假如低电平有效)之前,这些配置信号是否可靠;

    2.检查SD卡走线,测试SD卡信号质量,U-boot在从SD卡往SDRAM中拷贝过程中如果出现一点点差错就会导致无法正常引导;

    3. SD卡闪存芯片为NAND Flash,比较容易出现坏块什么的,本身不太适合用来存储程序,硬要这么做,需要做好备份恢复机制,但是u-boot放在NAND Flash就很难搞了,因为无法做备份恢复机制;

网友E:
    应该像11楼所说的,
1、在RESET先检查一些配置从SD卡启动的上下拉电阻有没有问题
    2、测试SD卡的信号稳不稳定,还 有SD卡的电源。
有10%无法启动,既然所有程序都在SD卡,UBOOT都没启来,说明与SD卡关系非常大

    10%不固定某台机,可能今天这几台,明天那几台。上拉木问题,信号质量测了木问题。

网友F:
    卡启动,,,N年前犯的一个错误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卡启动,,,N年前犯的一个错误,,

最后怎么解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最后怎么解?

    样机阶段就发现不行,后来换为NAND及EMMC ,再好的卡试个几千次也会出现开不了机,而且震动跌落试验也可能导致不开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是说闪迪的卡比较好一些吗?

软件工程师量产前辞职了,留下一个生产版本。发现批量问题后,有一个软 ...

感觉你这个回答恰好是印证了"超级狗"说的用SD卡来存储系统程序的不可靠的说法,因为SPI FLASH器件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\且其工作稳定性是有目共睹的(常用来装boot程序),这样系统的稳定性肯定就增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像11楼所说的,
1、在RESET先检查一些配置从SD卡启动的上下拉电阻有没有问题
2、测试SD卡的信号稳不 ...

电源上电时序再检查一下?SD卡电源是怎么弄的,最好把SD卡部分的图纸贴一下。

网友:
    赚威望值 哈

网友(2016-04-23):
    可能和电源有关,

楼主(2017-07-07):
引用 网友B:
    Micro SD 原本就不是拿來當嵌入式系統用內存的,你要用 eMMC 才對。

如果要拚價格,至少也得經過詳細的 ...

树莓派可以从TF卡启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树莓派可以从TF卡启动?

    討論的是「穩不穩定」的問題,而不是「能不能」的問題。其實樓主應該提供系統開機的訊息,才知道無法開機的原因。

NAND 閃存最怕寫到一半斷電,所以關機要等到所有寫入的程序都做完。有的 SD 卡速度很慢,主控端的程序是完成了,但卡端還有資料在緩衝區Buffer)內未被寫完,這個時候關機斷電也會有問題。

    問題需要更詳細的敘述及分析,小弟只能提供經驗作為參考。

网友:
    降低SD卡启动频率看看是否可以启动呢?比如5Mhz。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,就是主控芯片的对setup time预留时间不够多,就会存在不稳定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