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不显示电阻电容的引脚号

楼主(2016-02-23):
如图所示,RC一多,引脚号会占用空间,显得很拥挤,这些号码没有很重要的意义,怎么隐藏,放置器件时,可以不显示出来,但是一打包又自动显示了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选择性不显示呢?

网友:
试一下从封装库那边把它隐藏了

网友:
    在原理图中双击所要隐藏管脚号的PIN,在属性中关闭pin number的显示,或者直接在库里的symbol中按刚才的操作,这样在原理图中调用parts时就不显示

楼主:
这个好像点了没有效果

网友:
    属性里面取消显示 或者databook里面配置时不显示引脚号

网友(2016-03-30):
    传说只能手动隐藏或者手动删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