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。电源有声音,而且即使芯片不使能电流都挺大。。

楼主(2016-02-23):
如图原理图。芯片是TI 的TPS43060 最高输出电压58伏。MOS 最高耐压 60 V,当FB 反馈电阻 设置为30-40 时,芯片都能正常工作。但是当设计输出50V,R46再加大时(比如60K),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,电流也比正常大很多(500ma 左右,正常200ma).用FPGA程式也不能配置,感觉像是某处短路了的。而且因为配置不了,芯片默认不使能不工作,芯片不工作只改R46 都会有如此大差别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   我感觉是产生谐振了还是什么,通道是MOS 耐 压太小了?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:
这种方式的电源,输出电压不能太高,因为控制的mos管会吃掉些电压

网友:
这是线性电源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