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阻电容电感封装改小

楼主(2016-02-23):
        目前有一款产品所用的电阻电容电感的最小封装都是0402,和部分0603;现在设计的新产品的板子空间不够,需要采用0201的封装。因此,问下电阻 电容 电感 哪些可以直接将封装由0402改为0201,有什么参考依据什么的吗?

网友A:
    簡單的說:電路工作條件符合該零件條件。
    例如:原先 R0402(1/16W) 要換 R0201(1/20W),首先該電路功率不可以超過 1/20W。
又例如:電容器,C0402 有4.7UF_6.3V 可是 C0201 就沒有 4.7UF_6.3V,所以無法替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簡單的說:電路工作條件符合該零件條件。
    例如:原先 R0402(1/16W) 要換 R0201(1/20W),首先該電路功率不可 ...

    谢谢版主

网友:
    耐压和功率。

网友:
    1.考虑是否满足电路性能需求;

网友:
    2. 考虑生产工艺能否满足

网友:
    参数值:阻容值在0201里面是不是全部都有,再就是看耐压和功率,生产工艺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