确定了3G射频天线接收时,信号被主板干扰,怎么查找干扰源的位置?

楼主(2016-02-23):
各位大侠,在手机射频调试过程中,确定了3G射频天线接收时信号被主板干扰,怎么查找干扰源的位置?有什么实际操作方法,用仪器设备能定位是主板的哪个具体的单元电路或者器件干扰了3G天线的RX部分?
请各位大侠各抒己见

网友:
排除法。分别断开各电路通道或者用软件方法disabl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