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什麼 charge pump 需要 Reverse Current 保護?? 而不是Over Voltage 保護??

楼主(2016-02-23):
為什麼 charge pump 需要 Reverse Current 保護?? 而不是Over Voltage 保護??
發生現象有不同嗎??

因為當輸出電壓發 升Over Voltage時, 啟動保護不就不會發生出書店壓大於輸入電壓而產生逆電流了嗎???

网友:
占座,等着看高手解答

网友:
AD WD QAWDQ WED WQEDQWE

网友(2016-05-28):
電荷泵電路主要用於電壓反轉器,即輸入正電壓,輸出為負電壓, 故無法以Over Voltage 保護

网友(2016-07-06):
只要你的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+0.3就会发生逆流,你的OV保护一般要高于这个值(Vin+0.3)吧,所以OV不能cover逆流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