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下这个电路是否正确?见附图

楼主(2016-02-23):
各位大拿:
         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903122605\QQ\WinTemp\RichOle\J7AN}O25FD63]ZRE[]K3VY6.png      请教下这个电路是否正确?见附图,最好能给分析一下。谢谢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:
如果你是想做稳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,不过你负载电流不能超过40ma.

网友:
有啥正确不正确的,你的TL431要画好点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你的TL431要画好点,参考电压的管脚似乎有误……

网友:
    这个431画的我只给你1分!丑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