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B分压为什么要并联两个电容

楼主(2016-02-23):
如图,那位大神帮忙解释下C17,C19作用,如果不上会产生什么问题;另外C668又有什么作用

网友:
反馈上的电容嘛,当然是使反馈信号波动变小些,其实我个人觉得有C19就够了,至于这些电容能不能去掉真不好说,按芯片要求的做法处理吧。而C668,你给的图不全,不好确定,不过直观看起来跟C667是配对的,参考Y电容,对地滤波。

网友:
看到图示分压之后的网络是接在FB上的,应该是用来改善环路响应的,但是一般只接上面的,作为前馈电容,下面接电容的看到得比较少。第二张图没太看明白,难道是滤除共模噪声的?

网友:
c668看起来像Y电容

网友:
与环路响应有关

网友:
    过来学习,坐等大神

网友:
    这个电容的主要作用应该不是滤波,应该是改善相位裕度的

网友(点评):
能否详细解释一下

网友:
过来学习,坐等大神,给出答案

网友:
第一个图是采样电压滤波,一个通道是通地,一个是回电源。第二个图你给的信息太少,不知道什么意思

网友:
坐等大神的出现。

网友(2016-03-25):
    #在这里快速回复#图1中的电容C17,叫前馈电容,可以改善电源的瞬态响应,

网友:
    前者与环路响应有关,后者应该是给浮地滤波

网友(2016-05-28):
    C17,C19作用,防 VFB 的 NOISE,C17,C19作用,C668 FOR EMI ISSUE

网友(2018-02-08):
    第一个图是为了让相位和频率工作45度和60度之间相位补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