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 过孔net name 修改

楼主(2016-02-23):
想要将一个gnd孔copy到信号线上,用作信号过孔(保证过孔的规格相同),但是发现copy过去后过孔的net name不知道怎么修改
有没有哪位知道的,谢谢。

网友A:
两种方法:
1.确定你需要copy的via的padstack name,draw geometry中选择对应的via,下到你需要的net上。再merge。
2.直接copy GND via到你需要的net上,选择GND net,在edit菜单下选择net 然后seperate disjoint part。再选择你需要的via 重命名。其他的net你看你的需要决定是否要merg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种方法:
1.确定你需要copy的via的padstack name,draw geometry中选择对应的via,下到你需要的net上。 ...

就是第二种方法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