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种焊盘类型有什么区别呢

楼主(2016-02-23):
如上图示,这两种焊盘有什么区别呢?

右边的焊盘从来都没用过,什么时候会用到呢??

网友A:
一个是实心的,一个是空心的(有焊环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实心的,一个是空心的(有焊环)

能说具体点吗,还是没懂?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呢

网友B:
第一个是正常的焊盘,第二个是焊环,中间是裸空的,通常用于手机键盘封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是正常的焊盘,第二个是焊环,中间是裸空的,通常用于手机键盘封装

中间是裸空的话,可以上锡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是正常的焊盘,第二个是焊环,中间是裸空的,通常用于手机键盘封装

裸空是什么意思呢?能够上个图片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上正解!!

裸空是什么意思呢?能够上个图片看看

网友D:
还有一个作用,手工制板时用空心焊盘方便钻孔,不会打滑

网友(2016-04-13):
拆一个功能机的键盘看一下也许就自然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个作用,手工制板时用空心焊盘方便钻孔,不会打滑

高速钻孔,怎么会打滑,这只是你一厢情愿吧?

网友(2018-03-29):
    空心的可以拿来做螺丝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