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请问怎么清除临时高亮

楼主(2016-02-24):
使用axlHighlightObject(obj)后,单步执行
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"all") ?onBottons '("all")
axlGetSelSet(axlAddSelectAll())
axlClearSelSet()
可以清除高亮
但在Form的Botton功能内却不能清除高亮
不管怎么修改axlSetFindFilter都不能清除高亮
使用axlDehighlightObject也不行
请问应该用什么方式取消axlHighlightObject的临时高亮呢?

网友A:
Botton中有其它的操作吗,可以贴下代码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otton中有其它的操作吗,可以贴下代码看看

procedure(ocFormAction(ocForm)
    case(ocForm->curField
        ("Done"
            unless(axlOKToProceed() axlShell("done"))
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"noall" "all") ?onButtons '("noall" "all"))
            axlAddSelectAll()
 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        errList = nil
            errnum = 0
            errsum = 0
            axlUIWPrint(nil "\275\341\312\370")
            errset(deleteFile("./OutPut.log"))
            axlFormClose(ocForm)
         )
    )
)
当然还有其他按钮的功能,在这就不放出来了
奇怪的是
我直接做成procedure,调用也是不能取消高亮的
procedure( Dehighlight()
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"noall" "all") ?onButtons '("noall" "all"))
    axlAddSelectAll()
    axlClearSelSet()
)
在Command窗口单步执行是能取消高亮的

网友A:
在axlClearSelSet前使用axlDehighlightObject(axlGetSelSet())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axlClearSelSet前使用axlDehighlightObject(axlGetSelSet())试下

试过了,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axlClearSelSet前使用axlDehighlightObject(axlGetSelSet())试下

在axlDehighlightObject(axlGetSelSet())前面加条axlHighlightObject(axlGetSelSet())就解决了。。。
好郁闷。。。
无法理解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