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X6_SOLO芯片中LPDDR2的理解

楼主(2016-02-24):
Hi~各位大师:
      中午好!
      小弟又来请教了,小弟一直在学习IMX6这颗芯片,在其中有一些补理解的问题,特此来请教各位大师。
      IMX6_SOLO芯片支持LPDDR2芯片,所以小弟想用LPDDR2芯片来做设计,那么有一点问题就是,LPDDR2芯片支不支持同组数据位的交换,还有就是同组交换可行么,布线规则和设计理念是不是和DDR3芯片基本一致,保证单根50欧姆,差分100欧姆的设计规则来设计就OK了。

楼主:
小弟还想请教一下,这几个管脚怎么接,根据我对芯片手册中的理解VREFXX是接VDD的一半。那么这个RFU是怎么接的,芯片手册中并没有给出这个管脚的用法,只是在数据上面有用到。还有就是LPDDR2不用接ODT,RAS,CAS,WE这几个管脚呢?

网友(2016-04-14):
RAS,CAS,CS,WE是控制总线,必须要接啊,否则无法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