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如何简单判断板子上信号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?

楼主(2016-02-24):
帮顶,希大神指教?

网友A:
什么叫模拟信号 什么叫数字信号?

网友B:
    理解了就懂了

网友C:
    如果只是有板子没原理图,应看不出来,只能找芯片查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理解了就懂了

理解不了。。我查看文档说以太网的两对差分都是模拟信号。然后MII信号与clock又是数字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叫模拟信号 什么叫数字信号?

    数字是离散的,模拟是连续的。。  不过我用示波器测量时,所测量的信号感觉都是连续的。请大神指教

    個人的感覺,這句話是從頻譜(Spectrum)上來看,不是從示波器看。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如果只是有板子没原理图,应看不出来,只能找芯片查查

    常见的接口或者信号可以看出来吗? spi/usb/iic/mii/uart/dc-dc/reset/clock这些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数字是离散的,模拟是连续的。。  不过我用示波器测量时,所测量的信号感觉都是连续的。请大神指教

    狗哥 给你发了个邮件 麻烦帮我看看那电路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数字是离散的,模拟是连续的。。  不过我用示波器测量时,所测量的信号感觉都是连续的。请大神指教

谢谢老大。

    那顆籃球對我壓力很大,深怕一答錯就會砸過來。@_@!!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大。

小弟不敢

网友:
    最好把PCB上的线全当模拟来处理,这样效果会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