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中的pin

楼主(2016-02-24):
做一个对比仿真的study,手动在siwave内画了简单的几条线,整个板子没有器件(当然也就没有pin了)
但是像tdrwizard,signal net analyzer这样的分析却一定要pin
这要怎么破?

网友A:
下via,修改properties,定义成单独的pin就可以。
此via的padstacks定义成单面的焊盘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via,修改properties,定义成单独的pin就可以。
此via的padstacks定义成单面的焊盘即可。

谢谢cousins版主

另外,关于pin的类型,die类型的pin是连接到硅片上的,bga类的pin是连接到pcb上的,可以这样理解吗?

网友B(2016-04-04):
请问我先画了Trace,然后再下Via,将Via改成Pin。这样可以做Single Net Analysis,但是仍然无法使用TDR,他还是显示这个Net没有两个Pin。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我先画了Trace,然后再下Via,将Via改成Pin。这样可以做Single Net Analysis,但是仍然无法使用TDR,他 ...

那就两个via,做两个pin

网友B:
我有做两个Via,设定成两个Pin,但是TDR没办法跑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 SIwave 4.0好像也不用特别设定Pin,画好传输线就可以跑TDR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做两个Via,设定成两个Pin,但是TDR没办法跑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 SIwave 4.0好像也不用特别设定Pin, ...

一个pin为激励,一个pin做terminal才能分析。
顺便说一下,新版做不了TDT有点渣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