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喷锡厚度

楼主(2016-02-24):
           想请教一下PCB板喷锡厚度有没有标准,一般情况下是厚度是多少,这个厚度有没有个标准,是不是在一定范围内越厚越好,那这个范围是多少,或者说是什么来影响和决定这个厚度的,当然前提是能够在工艺能力范围之内。

楼主:
    额·······没人回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·······没人回答

在2-40um范围,并不是越多越好,就象吃饭不是越多越好,锡多影响焊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2-40um范围,并不是越多越好,就象吃饭不是越多越好,锡多影响焊接。

    我看到说越厚平整度会越差,加工难度会增大,2~40um这个范围值好像一般加工商都能做到,40um好像也挺厚的,2um又有点偏薄,一般情况下多少是比较合适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我看到说越厚平整度会越差,加工难度会增大,2~40um这个范围值好像一般加工商都能做到,40um好像也挺厚 ...

这是个范围 不能精确 就好像板厚1.6,最终出来不可能是1.6一样  平整度主要影响后序焊接,如有0.5pitch以下器件就不建议喷锡表面工艺了,采用沉金要平整度好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范围 不能精确 就好像板厚1.6,最终出来不可能是1.6一样  平整度主要影响后序焊接,如有0.5pitch以 ...

哦,谢谢版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2-40um范围,并不是越多越好,就象吃饭不是越多越好,锡多影响焊接。

    同问这个问题。我司开始要求是2~20um,但厂家说做不到,后改为1~30um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问这个问题。我司开始要求是2~20um,但厂家说做不到,后改为1~30um。

    常规板厂都应能做得到 相差1um 很小的影响了

网友(2016-07-28):
    这个板厂不好控制,一般你定义2-40他们都可以做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