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DDR跑的速速,如何确定数据线长度?

楼主(2016-02-24):
根据DDR跑的速速,如何确定数据线长度?,,,有哪位大侠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布线么?

嗯嗯,,,布线的差长度?。。。比如数据线走多长范围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,,布线的差长度?。。。比如数据线走多长范围?

长度一般没有明确的要求,但是还得看你的CPU和DRAM的要求,但是DDR最主要的还是看其timing

网友(2016-04-06):
你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板吗

网友:
两个芯片中心距离低于30MM,拉线时长度选最长跟最短的两根之间。

网友B:
应该是越短越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越短越好。

非也~~~

网友:
数据线的长度要根据DQS来确定啊,而DQS的长度又跟CLK有关系,DQS与CLK之间的长度匹配值要根据CPU的leveling的能力来确定。

网友(2016-07-13):
4楼是什么,怎么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