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的原理图中,如何批量的导入excel表格中的封装?

楼主(2016-02-25):
orcad的原理图中,如何批量的导入excel表格中的封装?
例如execel表格中数据为:
C1 C2 C3  0805
R1 0603
R2 0805
U1 SOT23-5
。。。
如何导入后,在orcad原理图的器件属性中查看到。

网友:
导出BOM里面就有这个功能,

网友A:
參考下方圖片

网友(点评):
这份教程能分享下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在这:Tools--->Export/Inport propertise进行处理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參考下方圖片

导入的这个文件是自己录进去的吗?
  还是先从ORcad 导出来格式  然后在改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导入的这个文件是自己录进去的吗?
  还是先从ORcad 导出来格式  然后在改呢?

可以自己編輯產生文字檔,也可以用OrCAD產生的BOM來修改。

网友:
deado 这份教程能分享下吗?

參考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4443-1-1.html  細說 OrCAD 與 BOM 關係

网友:
表贴焊盘,在铺铜时用十字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