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没有Gnd Pin的FPGA芯片,这个地怎么接啊?

楼主(2016-02-25):
    lattice的一个FPGA -- ICE5LP4K-SG48ITR50, 其芯片引脚如下图,没Gnd Pin, 难道它的GND是接到中间的散热Pin上了?

楼主:
    老大,你给的是一个编译器的链接啊, 能否把"QFN 底下不是一大塊當散熱片用的地"这个链接发一下?就想确认一下!

    那網頁只有我寫的 QFN 封裝那句話,沒其它的東西!>_<|||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大,你给的是一个编译器的链接啊, 能否把"QFN 底下不是一大塊當散熱片用的地"这个链接发一下?就想确认一下 ...

    部分 QFN 底下那塊散熱金屬不一定是地,要看芯片定義。但大多數的芯片的這塊散熱金屬,是和地接在一起。

    詳情最好還是要有芯片資料做確認,但 CPLD 這種 IC,沒有接地管腳是不太可能的啦!

    所以我只能這樣推測!

楼主:
    我也是猜.但它芯片手册里没讲啊.好奇怪.

网友:
    遇到这样的情况,我觉得可以看看参考设计,如果有的话,这样最直接,也最简单。

楼主:
    参考设计只有BGA的.但BGA封装都有gnd脚

网友:
    确实很神奇,有可能真的是用QFN底下的Thermal pad为GND
    请查找相关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