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种过孔是怎么加工的?

楼主(2016-02-25):
如这个过孔,如何加工的,是不是沿着大的椭圆(内径)切割?

网友A:
钻完圆孔再用铣刀转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钻完圆孔再用铣刀转动

那是沿着内径切割是吧?然后再铺上锡,切割线是在图中1的左边对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