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π型滤波器的转折频率怎么算?

楼主(2016-02-25):
大家好,请问π型滤波器的转折频率怎么算,谢谢!

滤波器

滤波器

网友A:
Z=Zc*(Zl+Zc)/(Zl+2*Zc)
谐振时Z为max所以
Zl+2*Zc~0
所以j*omega*L+(2/(j*omega*C))=0
所以omega^2=2/(L*C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Z=Zc*(Zl+Zc)/(Zl+2*Zc)
谐振时Z为max所以
Zl+2*Zc~0

您好,我看到一篇文章这样求取π型滤波器的转折频率,和之前的有出入,请问是什么原因,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一种,因为π型滤波器是三阶的。期待您的答复。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看到一篇文章这样求取π型滤波器的转折频率,和之前的有出入,请问是什么原因,我个人更偏向于这 ...

你之前的模型就是理想的分离式clc pi型,是一种单端的滤波器结构。所以之前的计算是没有问题的。
下面这个模型应该是差分滤波器,和普通的分离式clc pi型滤波器有点区别。若是已3dB插损转折点来算的话,确实是依照此传递函数计算的。至于你要用那种滤波器,就要看你是用于单端滤波还是差分滤波器了,Common Choke就应该采用你下面那个公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之前的模型就是理想的分离式clc pi型,是一种单端的滤波器结构。所以之前的计算是没有问题的。
下面这 ...

后一种确实是差分滤波器,但是还是有点迷惑,同样结构但是为什么转折频率会不同?用分离式的滤波器作为差模滤波器,插入损耗计算方法不是和后一种方法一样,转折频率就变了吗?谢谢!

网友A:
结构不一样,多了一个差模电阻值。插入损耗变了,意味着解3dB损耗的方程变了,转折频率肯定会有差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结构不一样,多了一个差模电阻值。插入损耗变了,意味着解3dB损耗的方程变了,转折频率肯定会有差别。

1对于差分滤波器,两个差分电感是串联的关系,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感,感值为两个电感之和,求取插入损耗时等效电路和pi型滤波器一样。
2.如果利用您的阻抗法,另差分滤波器阻抗的分母为零,求取的转折频率是二阶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对于差分滤波器,两个差分电感是串联的关系,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感,感值为两个电感之和,求取插入损耗时 ...

 你会不会哪里计算错了?
令CLC阻抗为Z,这个Z和前面的CLC阻抗一样。
则Z和R的并联阻抗为Z*R/(Z+R)
光从这个式子你是无法确定分母为0时并联阻抗为最大的,因为Z是频变的,R不变。
所以分子分母同时除以Z
1+R/Z~0所以你应该可以得到-R~Z
最后推导出来是和传递函数一样的公式,依然是三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会不会哪里计算错了?
令CLC阻抗为Z,这个Z和前面的CLC阻抗一样。
则Z和R的并联阻抗为Z*R/(Z+R)

明白了,非常感谢,你的数学功底和专业知识确实很强!

网友(2016-04-01):
    很深奥,看不懂啊

网友(2017-12-04):
    那个插损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?请赐教,谢谢

网友:
    好厲害有高手

网友(2020-09-04):
    也是有点懵,看不太懂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