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.0.5问题

楼主(2016-02-25):
    SCH UPDATA PCB 时为什么元器件在TOP 丝印却在BOTTOM
AD14.2.3没现象

网友:
    其中一种可能,库不对。
    器件特殊粘贴的时候不能勾选第一项。
若这样使用过,这个器件属性就错了,经由这个器件倒出来的库文件也是错了,再用在其他板子上时,刚倒原理图就会出现丝印不在同层的现象。

楼主:
    同样的库文件在AD14.2.3及以前的版本中都没问题,只在AD16.0.5上出现

网友:
    16上有些功能用起来很不顺手,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取消它。

网友(2016-04-23):
    关掉重新开

楼主:
    好像是我的系统出了问题,重装后没有这现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