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耗 xx uA/MHz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02-25):
以uA/MHz来描述功耗,是什么意思?请指教!

网友A:
ATMEL AVR MCU 有類似的標示,1uA/MHz 表示 MCU 跑 100MHz 時耗電 1uA/MHz x 100MHz = 100uA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MEL AVR MCU 有類似的標示,1uA/MHz 表示 MCU 跑 100MHz 時耗電 1uA/MHz x 100MHz = 100uA。

:victory ...

网友:
功耗跟工作频率有关,一般呈线性关系

网友:
範例︰
http://www.silabs.com/products/mcu/Pages/battery-operation.asp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