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串口的问题

楼主(2016-02-25):
前面那块芯片DEBUG之前坏了。然后拿去换了一片,换回来后波形变成这样,幅值灰常小,查了很久还查不出问题。后面那块是正常的。= =。
请教下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网友A:
感觉就是你芯片根本没有起来,串口没有输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就是你芯片根本没有起来,串口没有输出!

不是。我接显示器,系统已经起来了。这个是可以肯定的。

网友B:
是不是地没接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是不是地没接好

    RK3188 的DEBUG脚。。。地应该是接好了

网友:
    首先,你没有说清楚你这是测的什么波形,你能很快得到结果吗?
按照你这养的问法,最好是坏的和好的都进行测试,对比一下是输入,或是输出......

网友:
    debug引脚是什么东西?能说一下吗?
    第一张图的幅值相当小,才600多mv,但是系统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;第二张幅值就是正常的,2.8V多,但是第一张的情况下还是能正常工作,这是串口通信,理论上应该是没法正常工作。
    是不是你示波器的比例没有调好?感觉像是测量上的操作不正确导致

网友:
    感覺是和某個訊號或電源短路了。

注意示波器上地的參考點,訊號一直在高電平,想要拉到低電平、但拉不下來!

网友:
    有没可能没有开启上拉

网友:
    与电源短路的可能性偏高!

网友:
    耦合方式是否一样?还有测试频率也相差好多

网友:
    估计是上拉电阻阻值太小了。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情况

网友:
    看图高电平一致,异常的低电平拉不下来,是被什么抬起来了,2V左右的什么东西

网友:
    看不出来,坐等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