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一个元件代表一张原理图

楼主(2016-02-25):
    这个符号必须要有引脚编号吗?代表的原理图里面怎么表示这个引脚。

楼主:
    现在的做法还是加了引脚编号。不过只有引脚名称重复时保存才会报错。

网友A:
    不明白你说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明白你说什么

我猜这位仁兄的意思应该是,用Generate Part对已经设计好的一个原理图进行二次封装,构建成公用电路模块。然后,别的电路就可以直接在设计中调用这个模块,至于模块里面的电路,理论上是可以对调用者透明的。要看模块里面的细节,需要通过Descend Hierarchy才能进入。
如果是这个意思,我们可以交流一下,我有实现过这东西。

    公用电路模块的二次封装

    公用电路模块的二次封装

网友(2016-05-19):
    不明白你说什么....!

网友(2016-07-12):
    看起來很讚哦

网友:
    感觉好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