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眼图仿真问题

楼主(2016-02-2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二
问题:用ansys designer8.0仿真眼图,如何才能将图一眼图仿真成图二一样呢(电路基本一样,设置也差不多),请问各位具体设置哪个参数可以使眼图的线更密集呢?

网友A:
多跑点码流试试

网友B:
多加点抖动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跑点码流试试

你是指每秒的bit数或者单位间隔时间吗?这个应该是固定的啊,比如USB2.0,或者MIPI不是应该有对应的速率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加点抖动就可以了

加抖动确实可以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是指每秒的bit数或者单位间隔时间吗?这个应该是固定的啊,比如USB2.0,或者MIPI不是应该有对应的速率 ...

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增加数量,而不是数度。比如,你原来跑128个bit,现在改成1204个bit试试,也就是把bit加长,仿真加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增加数量,而不是数度。比如,你原来跑128个bit,现在改成1204个bit试试,也就是把bi ...

用的PRBS,跑的4096位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