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埋孔板的叠层结构分别是什么样的?

楼主(2016-02-26):
请教 盲埋孔板4层6层8层的都是什么样的层叠结构,与普通板有区别吗?搜集到说6层板是3个双面板叠加这种说法对吗??

网友:
举个例子,如果是一个6层的盲埋孔的板子。可以是1-4-1这样的类型,也就是1-2孔 2-5孔 5-6孔,只是一阶的
在制作的时候,先把3,4层做好压和,然后再做12 56 然后在压和